asus p5PL-TML-S维修12V、VCORE短路简修一例

楼主(2012-11-24):
主板型号:ASUS P5PL-TML/S
    障:12V短路
昨天中午刚在练植珠INTEL的南桥芯片,同行送来一块华硕的板子留下内存条和CPU叫让修一下就跑了,上实物图:
目测12V插头边上的线圈电感已经被烧黑了。先取下CPU 、内存条打12V接口,对地400多,上管D极也是500左右。再测下管值400多也正常。就开始了上电,不上不知道,一上吓一跳,只听啪的一声响,CPU座中间冒火花了,(心想之前的大电感都被烧坏了,肯定是CPU供电电路中有不明显的轻微线路短路造成,应该是MOS管质量不良了)连万用表逐个打对地值都查不到,值都正常。
被烧后的故障为:小12V对地短路,上下MOS管也短路,就开始拆上管,此板CPU供电方式采用的是1对上下MOS管。全部拆了后,12V接口不短了。测MOS管其中有三个短路了值为0,(万用表有01的误差,下图中左边是好的,右边是损坏的场管和电感)。
装好上管后,再测下管D极,发现全部都短路了,这时原本想一组一组的拆下管来排除短路,但是马上调整思路心想之前因为上电,CPU座子里冒了火花才造成的明显短路, 此时打值测U座中间的4个小电容和大钽电容,也全部短路了,打对地也全部短路了,不对呀,应该向CPU这一边有阻值的呀,心想小电容一般不会坏,可能是这个大钽电容坏了上面标识2V的工作电压,于是用风枪吹下来后,再测下管的D极已经不短路了,说明就是这的问题。(马上在废粉上找,没找到相同的,看了有块技嘉和精英的主板,U座中间只有四五个小电容,上面的大电容都没装,觉得应该没什么问题)。
   测试钽电容:

个人认为有4个小电容滤波电压已经比较稳定了,也看了许多板子上设计是有元件位但是没装的。(左图中下管短路,是因为U座即右图中的大贴片钽电容引起)

  再检查了一下电源管理芯片,供电脚没短路, 觉得供电芯片一般不容易坏,因为有ISEN VSEN检测,过流保护及EN 开启脚,大部分是坏连接EN脚相连的小电阻,芯片很少坏的。
于是装上CPU,内存,主跑通电跑码C1,喇叭报警一声很持续的声音,以为其它地方还有问题,此时还是把目标锁定在内存条上,换了一根DDR 4OO的内存条,开机主板一路跑码从C17F,接上显示器已经显示了,顺便也找了张显卡,测试PCI-E接口,也正常。
再断电点了五六次,最后再持续了两分钟都没问题,此板修复!
  个人认为,场管被烧了驱动芯片也可能质量不良,由于废板上找不到可以替换的,就没有更换,担心场管还会被烧,如果严重的再烧场管的就连场管、驱动芯片,和电源管理芯片一起更换。(也注意电容滤波不良也会导致短路、保护)!

网友:
主板烧成这样都修,这块板能收多少钱,够不够时工费呀

网友:
图片都挂了,我看不到一张图,。楼主技术不错

网友:
楼主还是比较有耐心的,顶一下。

网友A:
兵哥,图片怎么都挂了啊!向你学习,继续努力!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连卖根512旧内存给同行,80块,差不多够了。呵呵。。。

图片都挂了。楼主哪里的512的内存还可以卖这么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兵哥,图片怎么都挂了啊!向你学习,继续努力!

应该向你学习,图片全都重新上传了几次,大小也改了,还是一样,估计是论坛系统问题吧!

网友:
学到了,U中间的钽电容不装也是可以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