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5G41--M全板无复位详细跑线电路分析维修

楼主(2012-11-24):
接到一个客户送来主板,原因断电后,突然来电,就开不了机,主板为华硕P5G41--M,同行看了下说是没有cpu电压后交给我。上诊断卡复位灯常亮,全板无复位。按照时序供电、时钟、复位。先查供电,内存供电1.8v,没有cpu电压,我就直接查总线S极无电压,D极有1.8v,g极无电压。上图:

总线无电压,cpu自然没有电压。开始跑线场管的G级,经过电池座,pcie插槽到324的8脚。查8脚为0v,324原理10脚大于9脚,8脚输出电压。查9脚为0v,10脚为0v,不正常,接着跑10脚的线路。 看下图所跑线路 :

三极管的c极都为低电平,b极为高电平0.78v。到这我们要分析下了。上电路分析图。

接着跑线,看这个电阻到那里,先到ide插槽的下面,在孔到下图的三极管c极,该三极管的b极没有接任何电路,e极接地。只能是c极的问题了,继续跑线c极到了一个822排阻的三脚:

测822排阻靠近三极管的一端,其他的三个脚为0v,只有接着这个c极的为0.78v,这个排阻估计有问题,拆下,阻值有点偏低,换个822排阻上去,c极马上为低电平,上cpu全板复位。跑码了。送上完整的电路图

 会员177490300鑫豆2024-11-29 01:58

网友:
图片编辑下哦

网友A:
是啊   也照顾下我们新手嘛。。

网友B:
楼主分析的不错,要是有图就好了。

网友:
无图无真相

网友C:
有时我觉得,是不是只有看电路图才能大概搞清楚坏在哪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   也照顾下我们新手嘛。。

图已搞好,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图挂了。。。

图搞好了,可以看下,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分析的不错,要是有图就好了。

有图了,不 好意思

网友:
真相来了,有图了

网友:
经典~~呵呵跑线路好实在~~~

网友:
那楼主,我是新手,想问一下,这个怎么跑呢,我看板上的线,能看出一点点,但是不知道哪里接哪里啊。。。。。有没有什么方法或者文章,给小弟我学学?

网友:
看到跑线就头晕,我有点闪光

网友:
华硕板的822小排阻就是容易坏

网友:
搞的不错 水平可以 焊功有待提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时我觉得,是不是只有看电路图才能大概搞清楚坏在哪里呢?

经验多了,不看图纸一样解决问题

网友:
首先你要准备好漆包线和焊宝,在跑线处刮除PCB版上的耐高温胶,这时会露出铜线,将焊宝涂抹上焊接即可。

网友:
又是822排阻坏,华硕的通病 啊。今天秒杀两块主板也是822排阻坏

网友:
  厉害,这都可以修好。

网友:
这个不错哦,讲的太好了。谢谢。

网友:
看了几遍才明白,是换的第二个三极管相接的电阻,正常C极的电压应该为多少V啊,还有324是个什么管子

网友(点评):
324是运算放大器

网友:
很经典华硕电阻故障

网友:
华硕的板感觉都挺难修......

网友:
楼主怎么用WORD画电路图呢,期待指点下

网友:
没有灌水呀

网友:
经验分享,给我们大家学习和进步的一个平台。或许这也是给我们上的经典案例吧!

网友:
也是学员  我就差多了

网友:
逻辑清楚,不错

网友:
图文并茂,很详细,感谢楼主的分享。楼主跑电路相当不错啊,分析也很好,赞一个。

网友:
华硕822排阻最容易坏

网友:
图文并茂,感谢楼主的分享。楼主跑电路相当不错啊,分析也很好,超给力啊

网友:
这个标题应该是无总线电压修复吧?无总线电压导致无CPUCORE电压,当然没有复位

网友:
感谢楼主编辑,应该是排阻变大了

网友:
不错的文章,学习一下楼主的经验啦!

网友:
不错的帖子,顶起来

网友:
楼主很厉害 不知道我什么时候才能像楼主那样。跑线路不知道哪里跑哪里》》》

网友:
楼主问个问题,没有cpu核心电压输出就直接量总线电压,为什么呢?

网友(点评):
intel 时序,内存 桥 总线 cpu

网友:
呵呵,我理解就是VTT(agtl)没出来,导致vcc-vid或VTT-pwrgd没出来,电源管理芯片没条件,导致开关电路没有脉冲电压给管子G级,导致没有cpu核心电压出现,是这个意思吗?
我现在修有时候也不考虑时序了,呵呵,直接跑电路,顺藤摸瓜,嘿嘿!

网友:
看了几遍才看清楚。下次最后标下q1 q2 顺便说一下什么管子。不然看的糊里糊涂 的

网友(2015-07-12):
华硕的822就这么差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