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9

楼主(2012-11-24):
今天接到一台三星R469的机子,开机不跑码,电流0.4A。所有电压都有CPU不工作,关于CPU的时钟、复位那位大虾能详细解说?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芯片。

网友:
cpu的工作条件查一下咯

网友:
cpu边上的电感

网友A:
你换个U试一下,不行换个电源管理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换个U试一下,不行换个电源管理看

CPU供电正常,CPU也换过,一样。供电芯片有可能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供电正常,CPU也换过,一样。供电芯片有可能不?

下图纸查下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和上下管都正常不

网友:
没有电压  你在论坛上找个芯片的工作条件 在一步步去修

网友C:
时钟:1、时钟芯片各模块供电;2、高电平开启信号(CLK3_PWRGD);3、14.318MHZ基准晶振起振;4、CHP3_CPUSTP#和CHP3_PCISTP#为高电平;5、SMB3_CLK和SMB3_DATA为高电平3.3V
复位:VRM3_CPU_PWRGD 和KBC3_PWRGD在南桥内部相与,一路产生CPU1_PWRGDCPU到CPU,另一路延时产生平台复位PLT3_RST#.北桥收PLT3_RST#后发出CPU1_CPURST#;
我的水平有限,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最好是假负载了。。。。

网友:
光有供电还是不得行的。查图纸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钟:1、时钟芯片各模块供电;2、高电平开启信号(CLK3_PWRGD);3、14.318MHZ基准晶振起振;4、CHP3_CPUS ...

已经告诉很清晰了,谢谢!

网友:
看一下南桥后面有没电容漏电还是短路,导致不复位从而不跑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时钟:1、时钟芯片各模块供电;2、高电平开启信号(CLK3_PWRGD);3、14.318MHZ基准晶振起振;4、CHP3_CPUS ...

CLK3_PWRGD
CHP3_PCISTP#
这两个信号没有

网友B:
谢谢,在大家的帮助下修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在大家的帮助下修好了。

南桥的问题?

网友D:
南桥损坏复位就产生不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南桥损坏复位就产生不了啊

嗯,是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学习了。。
呵呵!我夜是。

网友:
呵呵,我遇到过R467没有修好,郁闷的

网友:
这个机器就是南桥后面的电容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