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RV410

楼主(2012-11-24):
求救 三星 RV410集成 开始故障3-5V烫,通病南桥下面小电容腐蚀漏电,拆掉后3-5V正常可以加电,可是还不显示不走码,CPU电压通电起来后会断开此时电流0.25A没有CPU电压了,有时电流掉到0.25A后会再次起来到1.65A还是不走码不显示,请问有遇到三星这种问题的吗?请指点迷津,多谢多谢!!!!
cpu
通病

网友:
各路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看下1.8的对地阻值和电压,上次碰到一个cpu挂了的板载的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