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68-AM SE高温

楼主(2012-11-24):
华硕M2N68-AM SE的板,故障为主板高温掉电,一开机上80,大概两分多钟就自动掉电。
手摸CPU供电电感烫手,换掉电感和电容,手摸温度正常,但是主板温度还是80左右。没办法,干BIOS吧,下载BIOS更新开机还是那么高,一会掉电。怀疑IO的事,因为听说主板测温一般在桥我IO上,桥温度正常,怀疑IO的事。拿风枪换下IO,一开机,哇塞!温度127,我晕菜了。
上网搜吧,有的说热敏电阻坏了可能,可是找了好一会也找不到,可是看到IO边上有个暗深色的像电容的小贴片,死马当活马医吧,先吹下来看看。一开机-56度,就它了。由于找不到相同的元件,只能找个大小一样色度比校深的换上,没想到一进系统温度32度正常了,开机做系统跑机,两个多小时不掉电,不知道能用多久。

网友:
学习了,热敏坏了确实会出现这样的现象

网友(2016-12-31):
这个有点位就好办的,你这是瞎猫碰到死耗子,运气也有用光的时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