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问题求助!

楼主(2012-11-24):
无线路由器怎么设置!总是上不了网,能链接上,能拨号,能接收,就是没发送!

网友:
如果是电信,可能是绑定了MAC地址,在路由器里面克隆就行了

网友:
你确实你拔号设置正确了吗?重新设一下,不行的话可能是电信服务端出问题了

网友:
路由器旁边有个恢复出厂设置,在重设一遍路由器~~~~~~

网友:
是不是  电信的?地址绑定下试一试?

网友:
你是什么牌子的路由器啊~~~~~~~~实在不行及换一个~~~~~~

网友:
重新设置,重启一下,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