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160 进不去系统 死机的问题

楼主(2012-11-24):
接到一台联想U160 最开始的故障是 加电无显示 排查 看到6721 供电芯片  有点发黑的情况
取下来之后 里面明显烧黑的 情况 于是换了一个  机器 亮了   但是 进系统 到XP 滚动条 就死机  修了好久没有修好   谁碰到过这种故障  求助中

网友:
重装系统试一下,不行硬盘挂了,换个试下

网友:
从装系统。查硬盘。内存试试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