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V3000不开机

楼主(2012-11-24):
刚刚接到一个HP V3000的本,开机电流跑到0.260,之后不再动,测量没有CPU供电,小弟新手,求解!
不开机
cpu
cpu供电

网友:
看看是怎么解决

网友:
主供电有没?查芯片工作条件

网友:
下个图纸研究呀 看芯片的工作条件正不正常

网友:
这个,呃,飘过

网友:
来自: 广东江门
先把CPU供电修出来,看看电源管理芯片工作条件有没有。

网友:
查CPU一块,有可能是CPU电压没出来

网友:
发现那里有问题就先解决

网友:
修好了,加焊了北桥,搞定。谢谢各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