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0ab蓝屏a5

楼主(2012-11-24):
客户拿来的时候是  通电屏不亮 键盘大小写灯可以亮  我放了一下电 亮了  然后进系统滚动条蓝屏代码A5 我看北桥原来做过我就加焊了一下 还是蓝屏 A5  我把硬盘拿掉  用U盘  引导进PE   还是蓝屏代码还是A5  我换了一个南桥 还是一样  显卡做过  硬盘模式也调了  也不行   显卡模式一调  机器就不亮了  再放一下电  都有点亮了 但是还是蓝屏  头疼死了  有没有高手  给点意见

网友:
说错了  是换了一个北桥

网友:
楼主,有没有搞定。。我也有一台这样的机器。。做了显卡过几天也这样。。

网友:
修到guo一样的故障,换显卡,加焊重值都不行,要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