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3SE老问题

楼主(2012-11-24):
ASUS F83SE,不通电,刷了BIOS后通电了但不显示。

测试PCI RST正常,无CPU RST, 我压了南桥和北桥后,还是没有CPU RST.

听说显卡容易坏导致不跑吗,就是不知道显卡会会不会导致无CPU RST

网友:
不会 都是两码子的事情了 这个问题应该还是CPU那边的问题  看一下工作条件正常了没

网友:
显卡不好也会无时钟的,就不跑了

网友:
做下显卡试一下啊

网友:
那得查CPU为什么没有RST了撒  看是PG 还是CK

网友:
楼主在嘛

你的机器 板号 是不是 F81SE 2.2   是的话 麻烦发现显卡背面的照片给我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