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3000解决故障门盘实例

楼主(2012-11-24):
客户拿来一块服务器硬盘,此硬盘存储的是服务器操作系统还有一些重要文件,需要回复此硬盘的数据。开始通过DE对拷坏道比较多而中断,出现固件门得现象,之后解决固件门故障。

网友A:
怎么看不到图片,也没个文字,楼上的灌水小心被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怎么看不到图片,也没个文字,楼上的灌水小心被扣

正在更新中 请耐心等待一下 请见谅

网友:
学习了。已经做过这样的。

网友B:
我的2.4版的带DE
不过从没有做过DE对拷,还不知道怎么做呢

网友:
图片挂了很多 ,关注中

网友C:
好几张图看不到,呵呵

网友:
没用过这东西
貌似很贵的版权费

网友:
引用 网友C:
好几张图看不到,呵呵

后面的属于重新编辑去不掉的

网友D:
      LZ,请教下,现在一套PC3000硬件加软件需要多少钱啊。一直羡慕的神器

网友:
硬盘数据恢复这些知识需要学习一下。

网友:
这个不影响二次恢复,是个好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LZ,请教下,现在一套PC3000硬件加软件需要多少钱啊。一直羡慕的神器

非正版2000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的2.4版的带DE
不过从没有做过DE对拷,还不知道怎么做呢

只需要下一步下一步完成等待就ok

网友(2015-07-06):
PC3000确实是神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