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Z99D

楼主(2012-11-24):
开机提示WINDOWS文件丢失,按R键修复 按键盘无反应。 进BIOS后键盘动不了,无反应,请问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点评):
请问你都做了些什么检测那,请问你机器拆开了吗?很简单的问题外接个键盘做个系统试一试不都清楚了磨磨唧唧的

网友:
用外接键盘试试  不行就是IO有问题了

网友:
机器死机了撒  拆键盘,光驱,看硬盘有问题没有啊  、

网友:
楼上分享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