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神能给给招?小弟谢过了!!

楼主(2012-11-24):
前不久收了块MSI的主板,型号:NF980-G65,AM3的U,但是CPU供电芯片挂了,在换芯片的时候疏忽了,结果整成这样了,大神给给招,看看还有木有救活的机会!!!

网友:
还是锻炼得不够,适当上点松香,烙铁头一定要上好锡,将焊盘加热后,挑动烙铁头把多余的焊锡带走

网友A:
我现在想强调的是那铜皮掉了,有没有办法补救?

网友:
你够狠·用焊锡膏一点一点的弄下来吧· 用平头的烙铁·

网友B:
功夫不怕有心人,先把相连的割开,一步步清理,下载芯片PDF资料,看看有些是空脚的,就不用管它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夫不怕有心人,先把相连的割开,一步步清理,下载芯片PDF资料,看看有些是空脚的,就不用管它了。

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那个脚不好飞线啊!!!

网友:
够狠啊~  继续怒路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现在想强调的是那铜皮掉了,有没有办法补救?

看来只能根据电路走向飞线解决了,你的电路板破坏太大,需要一定功力和耐心

网友:
先把板洗干净,找找铜箔走向,能补上,需要耐力。

网友:
飞线吧!查PDF,,需要耐心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只能根据电路走向飞线解决了,你的电路板破坏太大,需要一定功力和耐心

烙铁我绝对没问题,问题是这几个脚都是VID。。。

网友D:
引用 网友A:
!!!

铜箔都掉了,用线接上就可以了,现在弄成这样,如果你那焊盘有过孔的就麻烦了,用烙铁焊接这种芯片的话,可能是温度太高,或用力过度,建议:在焊接的时候,把脚位对好后,加点锡固定好芯片,假如焊接芯片上边的引脚,先在焊盘上全部加上锡,之后把板子立起来,用烙铁将锡融化后,锡融化后的重力向下,会自然地流到芯片的引脚和焊盘的接触点,之后将余锡拖开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D:
铜箔都掉了,用线接上就可以了,现在弄成这样,如果你那焊盘有过孔的就麻烦了,用烙铁焊接这种芯片的话, ...

谢谢,以后不会再出现这种问题了。。。

网友:
先把好的芯片补上去,看好断了脚,找到线路,用刀把线刮出来,用吸焊丝 在慢慢补线吧。

网友:
老弟,我也试过搞成你这样的,悲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