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台式机冷机第一次开机进系统慢

楼主(2012-11-24):
今天收到一客户台式机器,冷机开机第一次进系统非常的慢,将机器关闭第二次开机正常,内存硬盘线都检测了没问题,提问这有可能是哪的问题

网友:
什么板子啊是不是cpu的问题啊?还是电源的问题啊?

网友:
可能是 IO

网友:
硬盘做一下高级格式化就是了。wd的新盘要用他自己的格式工具来做。用安装版的7分区也可以解决。

网友:
有可能是主板上的电容或是电源里的电容有问题

网友:
一般是硬盘问题

网友:
曾经遇到过一次,装系统就很慢,硬盘低格后就好了

网友:
硬盘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