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程序

楼主(2012-11-24):
  接到一个显示器   宏基的  型号是V233H    拿来客户说冷机的时候要等待几分钟才能开机    拆开发现没有电容爆浆   显示器通电能正常显示LOGO  但是接信号线马上黑屏   过几分钟又能正常显示    于是决定刷个程序    芯片好像是25X20AV   华邦的     但是取下来之后在校验的时候报错   怀疑芯片坏了  但是程序没有读出来  被擦除了    型号:驱动板MCU程序 ACER V233H ILIF-100 491901300100R 1920x1080

下次找个好一点的编程器吧。破的就扔了。

网友:
这个不是程序的问题吧 长城 翰视奇 神州 都有用这种板的 我刷过程序 不好使 最后还是换的板

网友:
最后还是没找到程序    换板解决了

网友:
我也需要这个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