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466显卡报警

楼主(2012-11-24):
接修一台联想C466独立显卡板的机器 开机不亮 仔细听喇叭发出比较小的报警声 一长两短 判断是显卡问题就换一个改良的631芯片装机好了  本以为就好了呢 给客户打电话取走了 没想到过两天又回来了 还是报警 怀疑显卡没焊好 不能呀631从来没失手呀 就又加焊一下 这次10分钟都没用上就黑了 再开又是报警 看来不是芯片的问题了拆机量电压吧 从论坛下载了显卡板的图纸  当测到pu3时发现没有输出 输入 控制 都正常没输出   在料板上找一个APL5912换上就好了  都是不细心呀害的走了不少弯路

网友:
我昨天啊碰见的c466a也是显卡虚了
已修复

网友:
显卡虚汗  我也碰到过

网友:
碰到过几次,记得第一次接触的时候还没修好!汗颜啊!

网友:
刚学,看不太懂,这是个什么芯片,它的输出极是不是:1.2v

网友A:
是显卡供电吗,一个芯片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显卡供电吗,一个芯片解决?

是的 芯片性能不好了 加热一下就好用 凉了就不输出了 输入时1.5v 输出是1.2v

网友:
要么换,要么再加焊一下

网友B(2013-01-17):
遇到一台头痛的 联想旭日C446A的显卡有问题g86-603-a2的我用升级版的631代用就是不亮我本来怀疑芯片做坏了又换了块上去 问题依旧电流到0.9几就停住了 装上原来的603 又能显示 是不是这款机器 不能代用啊  哪位大师知道吗  求解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遇到一台头痛的 联想旭日C446A的显卡有问题g86-603-a2的我用升级版的631代用就是不亮我本来怀疑芯片做坏了又 ...

不能呀  我都换多少个了 没有不好用的呀

网友D(2013-03-17):
楼主,你这 显卡板的图纸能不能分享下。。。。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这 显卡板的图纸能不能分享下。。。。

联想 c466 14002 c467  l3691p 用的显卡

网友:
看不懂,说明一下

网友:
这机只要是独立的我都是修显卡好了的,不过用得不长,一般在5个月到一年,换得少,客户不舍得

网友(2013-08-16):
引用 网友C:
不能呀  我都换多少个了 没有不好用的呀

我就遇到这种怪事了  最后搞得  换显卡板了

网友(2014-05-05):
不能被通病误导了

网友(2014-12-23):
现在手里有也有一台C466A   问题一样    现在正和客户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