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70喝了泡面汤,撑了,板号la-6751p

楼主(2012-11-24):
昨天客户拿来一台进水机,说进了泡面汤。(很多的汤啊)ec大片腐蚀。
洗版,加热。加焊ec】  经过一番瞎整,总算可以上电了,待机电流0.02  感觉待机电流有点偏大。
按下开关电流跑到0.28a  取掉cpu后,电流之跑到0.20a。不知道是不是电压没上来。ec3.3v已经出来了
图纸

网友:
PCH桥下面是不是进水了,这个机器我修过三台了一台进水一台进牛奶一台进泡面,这个机器都快修烂了。感觉这机器防水性不好,进了水都在EC和桥那边

网友A:
下面没进水,最后那三个怎么样,修什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面没进水,最后那三个怎么样,修什么了

进水的机器坏的地方都不一样啊,基本断线的比较多。楼主你先看有没有3V5V待机啊然后按时序来修啊,您这个机器估计还是EC和PCH那部分有断线造成的。这个机器图纸里面带时序图的按照那个一步一步的修啊。您都没有说清楚现在什么状况叫我怎么帮你啊

网友(2012-12-24):
我也有一块,进水的,待机IC烧坏,换了一块后,待机电流0。04A 无3 ,5V。但是待机IC的工作条件都满足了,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请问C252 C250的阻值是多少?

网友:
积分不够  图下不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