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C51G-M754 V:1. 0 不跑玛

楼主(2012-11-24):
今天维修了一块精英主板一块,故障是不跑玛,英伟桥片
量CPU供电无,我以为是IC坏掉了,我这样推断的,如果换个IC还是一样的那么问题就出现在北桥上面了。我换掉IC后故障依旧,我就开始动桥片。桥片焊好之后插上电源 诊断卡 内存 视频 触发开机正常OK,修好了。
CPU原供电0.20-0.40;现已正常

网友:
我觉的你的表述是不是有问题

没CPU供电,换IC 无果后干北桥 修复   没遇到过

网友:
还是不懂  ic没事  就一定是桥???????    给点思路

网友:
CPU没供电,换北桥能好?

网友:
LZ这个问题有点匪夷所思啊!

网友:
这类主板的故障基本上都是芯片没有开启信号,而这个信号是由桥发出的,所以加焊北桥就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