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碰到好几台都是到XP滚动条死机

楼主(2012-11-24):
最近碰到好几台都是到XP滚动条死机,有联想的有长城的都是把光驱卸了就可以了。换光驱不行,帮我分析一下什么问题吧。

网友:
那是光驱问题  特别是那个索尼的   经常这样的   你拆了光驱  把光驱废了   就可以啦    最简单的方法哦

网友:
对啊,我也有这种情况。

网友:
怎么解决啊

网友:
貌似要换南桥才能解决呢

网友:
是什么接口的    串口并口呀!主板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
内存,显卡虚焊,硬盘坏道

网友:
你在去了光驱后,进系统到桌后,设备管理器——IDE ATA/ATAPI 控制器——次要 IDE 通道——右键——属性——高级设置——传送模式——仅  PIO  就可以。你再插光驱,开机试一下。

网友:
进BIOS把ODD关了应该就OK

网友:
上面高手的方法可以一试

网友:
首先看看硬盘有没有坏道 再换跟条子看看  在下掉所有的外围设备  只剩主板。CPU 显卡 内存  硬盘看看能进不  SD卡要下哈   不能进的话只有主板了

网友:
发现有些机子一修以后后者重装系统就会出现插光驱死滚动条的现象   典型代表 ACER 5580  LENOVO F31a f30 曾经我也为修这总问题大费周单  什么南桥啊 BIOS 啊 整的头都大了  现提供解诀方法给大家
~acer 5580    第一次装完系统后在设备里面会有个SM总线之类的驱动 只要把这个禁用掉就行了 联想F31A   如下图  把IDE通道模式改成仅PIO模式就行  是光驱的不要改了硬盘的就行了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475828

网友:
废掉光驱,最有效了,现在光驱几乎用不到了。客户硬是要留光驱就干南桥吧

网友:
谢谢了,改了后就正常了。

网友:
操蛋的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