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前辈一个电解电容替换固态电容的原则问题

楼主(2012-11-24):
百度搜索到一个文章,说是固态电容由于材质的不一样,所以,理论上容量可以在电解电容的基础上除3就可以替换。真是这样嘛?

也就是说,如果以前板子上是一个6.3V1500uf的电解电容,用固态电容替换的话,6.3v500uf就足够了。

不知道是这样嘛?

补充内容 (2012-11-25 16:26):
这个是原文介绍

大家习惯了电解类电容的容量耐压的标志,对于电容的认识往往只记得容量,电压,这当然没有错了,但是往往却忘了最重要的部分-[电容的材质],当我们替换选择一些电解类的电容时,当然是要按照与原

网友:
应该是这样的吧,固态电容很少见有1500UF这样的高容量,都是1000以内的多,主析上也都这么用着。

网友:
多修修显卡你就会知道的,如果有示波器就搞得更清楚了

网友:
不是清楚哦,呵呵

网友A:
主板上的固态电容容量一般都不大,这是事实。是不是除以3,倒是不太清楚。

网友B:
对,一般显卡的电容都是容量比较小,但,和电解对比一般是在1/3或是1/2的容量上了

网友C:
我都是按同样容量换的~~~晕哦~~~~没有知识真可怕~~~主要是浪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都是按同样容量换的~~~晕哦~~~~没有知识真可怕~~~主要是浪费啊~~~

液态就按同容量或稍大,但液态换固态可稍小,但也不能小太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一般显卡的电容都是容量比较小,但,和电解对比一般是在1/3或是1/2的容量上了

液态换固态不能相差太多,否则很容易爆容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主板上的固态电容容量一般都不大,这是事实。是不是除以3,倒是不太清楚。

如果你真是安装/3的原则,那么哥们恭喜很快你又能换新电容了

网友(点评):
固态电容是不会爆的,因为里面没有液体,假固态才会爆

网友:
我觉得现在的板子就算有固态也是假的  真正的固态是不会爆浆的  所以还是换同样容量的好 也可以换比原来大一点的或小一点的  比如6.3V 1500UF可以换6.3V1200UF或1800UF  2200UF的

网友E:
我有换过电容之后开不了机的,通电后十多分钟后电容就飞起来了,弄得我现在换好电容之后要找个东西挡住,然后再通电,接着就要跑得远一点,防止被飞到!

补充内容 (2012-11-30 02:16):
是啊,这真的有这么回事,现在换电容真的要跑得远远的。

你是在放鞭炮?
兄弟你的回复太搞笑了,我真的忍不住笑了,换个电容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网友:
电压高点就行了吧。。

网友:
汗,补充不了那么多字

原文是这样的:

大家习惯了电解类电容的容量耐压的标志,对于电容的认识往往只记得容量,电压,这当然没有错了,但是往往却忘了最重要的部分-[电容的材质],当我们替换选择一些电解类的电容时,当然是要按照与原使用型号的容量耐压贴近的,因为这是因为电解电容的本身电解液或者电解质的原因,高压替换低压,高容量替换低容量,都是正确的认识~

但在固体电容的选择上,是不能按照这样传统的替换概念的,因为固体电容的半导体材质决定了它与电解的替换有很大的选择空间的,固体电容强调的是低ESR,高耐压,以及比以往高档电解更好的耐高温性,换句通俗的话来说除了顶级电解有的优点,它不仅完全具备,而且性能更为卓越,而且具备更高的耐压,更好的低ESR,所以更换固体电容,大家不要老觉得容量够不够啦,电压会不会太低啊这些概念性的错误~

下面给家例举一些比较常用的电解换固体的比例值:

1.CPU供电类电容,此位置一般原来均是6.3V-10的电解(用到10V的电解一般都是些耐压不达标,容量不合格的劣质产品来代替6.3V的,这些就不必太在意耐压了,一般都是用6.3V的电解,更换固体,咱们就可以根据CPU的实际电压来更换,就这个道理,估计至今没哪个兄弟的CPU电压已经超频到了4V以上的,所以2.5V的固体电容已经完全够了,更何况2.5V的固体实际耐压达到了3.5普遍的,这就是高耐压的体现)

2200UF/6.3V-3300UF/6.3V 电解替换固体电容 1200UF/4V 1500UF/2.5V 固体
1500UF/6.3V 电解替换固体电容 820UF/6.3V/4V/2.5V

2.CPU滤波类

1500UF/16V-2200UF/16V 电解替换固体电容 16V330UF (此处大家往往被原来电解的高容量所迷惑,问的最多的是容量够不够,呵呵,其实大可放心,之前说过,固体的材质是半导体,不是电解类的东西,容量比值大致参照下1:3-3.5之间就可以了)

3.最常用的1000UF/6.3,广泛分布与内存插槽,AGP插槽,PCI插槽,此类电解换固体:560UF/4V 470UF/6V

4.另外一些常用的,470UF/16V 电解换固体 180UF/16v 220uf/10v电解换固体180UF/16V

以上就基本覆盖了比较常用的主板电解类的换固体的方案,主要目的是告诉大家,固体更换电解一定要修正的概念,第1:要注意实际电容位置的电压,第2:不要过分的强调容量来替换电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你真是安装/3的原则,那么哥们恭喜很快你又能换新电容了

亲、固态电容是不会爆,但还是会发胀,无论是正是假都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换过电容之后开不了机的,通电后十多分钟后电容就飞起来了,弄得我现在换好电容之后要找个东西挡住,然 ...

我曾经给一个显卡换好一个电容之后上电,然后电容 嘣 的一声炸了,当时那个显卡距离我只有不到30公分的距离, 当时差点把我吓哭了, 事后我把显卡拿下来一看, 尼玛, 老子居然把电容正负极上反了, 卧槽.

网友(点评):
我就说嘛,不可能只有我自己一人被电容炸到。好兄弟,终于有理解我的人了

网友:
没必要拿固态的去换,只想说成本不同。

网友:
客户拿来一张坏板,通电以后,内存插槽旁的两颗直接“嘭”的一声炸了,貌似出一股白烟,,然后整个屋子非常臭。还好没被炸到;后来换了电容,用纸盖着点,害怕炸了。。

网友:
又学到了一个新知识。

网友:
一颗560uf固态在100Khz105℃条件下波纹电流是一颗普通1500uf电解液的6倍多,更不要说高频特性工作温度以及ESR .去电容器厂家下个白皮书看看便知了

网友:
发热是因为电容有高低频。

网友:
没想到,这行也有这么大的危险性。我换电容都反复检查好几遍才上电,安全第一!

网友:
小白的我完全不懂前辈的意思

想问的就是,你说的这个:一颗560uf固态在100Khz105℃条件下波纹电流是一颗普通1500uf电解液的6倍多,到底是强过电解还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有换过电容之后开不了机的,通电后十多分钟后电容就飞起来了,弄得我现在换好电容之后要找个东西挡住,然 ...

兄弟 修电源炸元件的很多的  我一般接到烧保险的电源直接搞根铜丝接上保险   然后通电  一炸一大片   剩下来的能修就修  修不了就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