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个无线路由的难题

楼主(2012-11-24):
首先是要求不用WDS无线桥接,个人觉得多个无线路由桥接不稳定。

难题是无线信号如何能做到无缝切换!

就是要无线漫游

补充内容 (2012-11-25 09:59):
牌子型号一样。SSID,密码,信道都设成一样的,但普通IE下载从无线路由A走到无线路由C(A的信号不到C的)是会断流的。

网友:
没看明白,直接设成无线交换机不行吗

网友:
没明白你的意思?你是说在这个区域内信号都有吗?

网友:
三个无线的信号和密码都设成一样的就行了,试试吧。

网友:
LAN 是有线的话 就有办法
第一个路由 设置一个 基本局域网 192.168.1.1
分出路由 以固定IP方式连接  IP分别是 192.168.1.2~4   网关192.168.1.1  DNS:192.168.1.1
分出路由建立自己的局域网  IP 192.168.0.1

网友:
桥接怎么个不稳定了  多好用啊

网友:
感觉无线AP比路由的信号好一些,功能丰富一些,拓展信号区域,我首选AP。

网友:
楼主的意思无线路由C要能连到无线路由A的信号对吗?真实情况是无线路由C连不到无线路由A的信号对吗?那要看你真实的环境和每个无线路由信号的范围、建议你自己做ROS无线路由加无线网卡加装超长天线、按你的情况一台无线路由就可以搞定。

网友:
我的意思是:比如有一定条件限制,就是只能用几个普通的无线路由(6个左右)能覆盖整间工厂,但在此范围内移动终端设备就必然会路由与路由之间的信号切换,问题是我这样有线方式连接起来好像不能做到无缝切换!

还有我的图示已很清楚了,前提条件必须是在同一网段。

网友:
有线路由 正常设置   无限用网线连上无线的 LAN   无限设置成有线的   LAN里的一个   比如   有线LAN是192。168.1.1  无线就设置192。168.1.2—255之间  无线的

网友A:
给你发个看看去吧

网友:
桥接无压力,只是有时候路由器会死机

网友:
来赚积分升级的,加油!

网友(2013-03-12):
没有做过,晚上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你发个看看去吧

感谢分享,这个资料太好了,找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