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双桥板,触发开机后,开机排针持续低电平

楼主(2012-11-24):
VIA双桥,AMD AM2+主板,开机后内存,桥,CPU供电无短路。但POWERON+开机前为高电平,开机后一直持续低电平。求维修思路????

网友:
就是一直拉低了       没有跳回高电平  开机电路到南桥的某处的电路接地了

网友:
如果能正常开关机 那他就是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