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解决]
今天碰见个神本

楼主(2012-11-24):
今天碰见个神本,具体情况是这样,笔记本一插适配器打开游戏直接自动断电,把适配器拔掉用电池打开正常,而且更神奇的是笔记本除了不打开游戏能够正常运行,查了笔记本各电压没问题,这一般是哪的问题?怀疑是显卡问题但是温度什么都正常而且除了游戏什么问题都没了.....

网友:
楼主确认桥没问题么,一般有蛋疼的又各种找不到原因的,请干桥

网友A:
发表个个人遭遇:上游戏掉电的时候你根本没有看见温度,是否压力测试过。本人遇到过这样的,起先没有压力测试,上游戏掉电,后来压力发现显卡温度高,去他M的,拆机发现被人修过,显卡散热片没有接触好,晕,对症下药,收工。

网友:
还发现一种就是系统有问题,和游戏本身有问题,重装后也排除了几例故障

网友:
如果都不是这些问题 那么  我只能同情你了。。。。

网友:
可能是主板或者电源滤波的问题,也可能是适配器功率不足所致。

网友:
系统有问题吧。。。

网友:
应该是功率小,导致游戏时电压下降,保护关机

网友:
这也是疑难杂症的一种吧

网友B:
是什么牌子的笔记本啊???换几个版本系统试

网友:
看下有人吗。。

网友:
是应该压力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什么牌子的笔记本啊???换几个版本系统试

华硕K42J系统换了好几个了,而且他那个游戏拷出来再别的机器上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发表个个人遭遇:上游戏掉电的时候你根本没有看见温度,是否压力测试过。本人遇到过这样的,起先没有压力测 ...

压力测试了温度没问题正常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充电电路  看看

网友:
支持楼主把它修好

网友:
这种头痛的问题还修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