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个问题怎么解决?

楼主(2012-11-24):
一个同事华硕K42JE笔记本电脑,上午开机好好的,晚上回家使用,开机出现华硕的标志,卡在那里!拿给我看看,我使用按“ctrl+alt+del重启,但是bios进不去!   首先拆掉硬盘(5月份刚刚保修,换过硬盘,希捷的320G),去掉硬盘,正常可以BIOS!   怀疑硬盘有问题!  拿到台式机上面,启动,也是华硕的主板,出现错误,如下图!  奇怪的就是,按F1,可以引导进入!   下面的工作好漫长,进PE检测硬盘,修复等等,使用mhdd4.6检测修复,搞了三个多小时,还是不行!    直接在台机上面安装系统,都是正常的,很快,使用GHOST!但是,每次开机,还是会出现那个错误(S.M.A.R.T status bad,backup and replace,press f1 to run setup,意思我也百度了,检测错误,返回或者修复,按F1设置)   安装到笔记本上面,故障依旧!   找个硬盘安装到华硕笔记本上面,正常!

网友:
smart报错就是硬盘挂了,你换个新硬盘试试可以不可以

网友:
用软件低格硬盘看能否解决,不行的话就可以报废了。

网友:
直接换硬盘了

网友:
硬盘自检没通过!修复不了就报废了。

网友A:
硬盘报错,现在所有的笔记本都带硬盘检测,当发现硬盘有问题会提示你。以前有些老机器可以进BIOS关闭硬盘检测,新的就不行,必须换硬盘。建议挂到台机上用MHDD修复下。

网友:
S M A R T 这个是严重的体质性错误 这个应该是硬盘在工作的时候 有比较严重的的震动  解决方法 直接更换新的

网友:
到希捷官网看看能不能更新一下固件

网友:
硬盘出问题了,这个用不了多久的,关闭SMART可以用。但时间不会很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盘报错,现在所有的笔记本都带硬盘检测,当发现硬盘有问题会提示你。以前有些老机器可以进BIOS关闭硬盘检 ...

修复了好多次,没有检测到错误,在台机上面可以使用的,笔记本通不过!

网友:
同意楼上的意见 很好

网友:
这样的话你可以刷bios看看  估计也不会好的   我们经常修到这个问题但大多数是喊客户换硬盘 这样你用台式机进PE把硬盘重新分区 重建主引导扇区看看能行不 在安装到笔记本上看看,不要装系统。  如果没装系统能进的话 你可能bios没有设好  如果不能进也只有换硬盘咯

网友:
直接换硬盘吧。修复的可能很小了

网友:
smart报错就是硬盘挂了

网友:
硬盘挂了呗

网友:
HP的机器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拿下来就好,过几天又坏了,最后还是换个硬盘就好了

网友:
跟各位学习了。呵呵,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