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 联想410m

楼主(2012-11-24):
问题是第一次插可调电源 有3v 5v第二次插可调 3v5v出来0.4v 1v 放一下又出来了,还有进系统刚到桌面又重启,现在没思路,芯片换过了,
桌面

网友:
这样也行,我不是高手帮不了你。

网友:
检查芯片条件或者周围小东西,IO和南桥也是有可能的,自己多研究下吧。

网友:
周围的电容更换一下子看看

网友:
放电行..应该是COMS电路...强烈建议刷BIOS..再看南桥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