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41M串键怎么修

楼主(2012-11-24):
联想F41A 串键6 键盘接口阻值正常 没有电容二极管  开机芯片换过。故障依旧 应该说是连键!数字键6 不按自己就往外蹦 而且进系统按它还不好用!键盘换过故障还是一样!外接USB 键盘也是一样的!系统做了还是一样的!开机芯片换过 求助高手

网友:
指点下高手 在线等啊!!!!!!!!!!!

网友:
ec   sb都有可能导致键盘连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