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 l98怪问题

楼主(2012-11-24):
长城19寸显示器电源灯一直在闪 开不了机 重新插拔屏线就好了,关机后又是这样,谁碰到这样的怪问题。请指导。(说明改过高压板,不关机显示器就好的,一关机就又是这样)
开不了机

网友:
注明:拔掉屏线(白屏)电源指示灯就不闪,正常了 。

网友:
换驱动板试下

网友:
先确保12V 5V稳定 再刷MCU 有两种可能 一个5V带载差 另一个刷MCU 今天刚刷好一个

网友:
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冷机不开机 应该是5V 不稳定。弄个12V转5V的转换块,直接拉个5V 到驱动板,就能解决问题。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应该是5v出问题了
可以换电源板试试

网友:
谢谢各位高手指导,我明天试试

网友:
楼主说的关机再开,是按开关的关机,还是拔掉电源线??

网友:
按开关 或者关掉主机再开机都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