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60待机电流5A已修复,新问题来了

楼主(2012-11-24):
接了一台联想的B460,待机电流5A,测得cpu供电管,电源管理芯片都坏了,全换新的,不再短路,接电自动触发,电流上到0.7-0.66不动,CPU供电出不来,VR-ON,VIN,BOOT等都有电压,LGATE,UGATE,PHASE,ISEN没有电压
求指点迷津
补充:上CPU的话,RTN短路,不上不短路,没cpu换,不知道是否CPU坏了
补充1:ISEN和VSUM-、VSUM+由VCC-CORE经过电阻而得,就是场管的控制电压没有
而RTN是由VSS-SENSE来的,VSS-SENSE由CPU出来

网友:
仔细看下。管子或极性电容。有没有装反的。
今天有个二修机就因为一个电容装反了。导致不定时掉电。。。。
一修哥刷了BIOS。做了显卡。。

网友:
CPU有可能同时烧坏了

网友A:
果断换个U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果断换个U试下

换U,故障一样,电流依旧上不去

网友:
没短路,是好的。

网友:
是不是上下端的MOS管有微短哦!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