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服务器电源图纸

楼主(2012-11-24):
求服务器的电源图纸  什么型号的也可以  我想学习一下

网友:
求图纸能不能发个版号或者电源型号?

网友:
服务器的型号发上来!

网友:
这个图纸不是一般的难找哦。。。我手上一个HP650P电源,台达代工的,也是没图,现在是12V输出仅11仅不到,其它电压全正常。调节过板子上三个可调,3.3V、5V、12V是可以单独调节的,12V最高仅能到11.05V,苦啊。。。

网友:
回楼上,是调12v的电阻不行了还是没带负载?

网友A:
-12V是多少?他和12V有关联。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V是多少?他和12V有关联。

-12V电压正常,现在就是12V输出仅11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