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100 不充电 用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2-11-24):
是外面客户机 拿过来说是用电池可以开机 电源无法开机,取下电池我一看没有待机 那不用说是隔离出问题了  本人现在打工了自已拆机 测公共点19V 17V 13V 电压来回跳 我一般很直的换ICBQ24721只有BQ24721C引脚一样的, 一换在测不跳了,但是还没有待机,哈哈 这下我才查条件了,
12. VCC适配器供电19V
3. ACN适配器电源检测 高19V
4. ACP适配器电源检测 高 19V
5. ACD适配器检测电压输入,应为低 OV 不正常了吧
11. VREF5 19V基准电压不正常
32. PVCC芯片供电,有19V
2. ACORRV# 适配器放电的管理制级 19V不正常
这芯片工作主要是 查5脚 分压电阻 R617 R618 查R617正常42K 查R618 15K哈哈,原来是你在搞鬼,换了你还是不行 这下头大了,找了半小时  最后还是一个三极管Q513 C E 无穷大,我晕这下不好找了 PNP的 看了一下电路 不装也没有关系吧,在上电 待机有了,高兴在测工作条件

12. VCC适配器供电
3. ACN适配器电源检测 19V
4. ACP适配器电源检测 高 19V
5. ACD适配器检测电压输入,应为高电平为9.V(适配器插入时)
11. VREF5 5V基准电压
32. PVCC芯片供电,
2. ACORRV# 适配器放电的管理制级 12.5V 低电来导通Q519

上电池测充电 我了个去 直接5A大短,不用说了一定是Q511挂了 找个东芝板换上,充电1.95A 这下修复了 很久都没有写了,好吃力 以后朋友们修到了这个问题 就查这几个条件 高手略过  加点分吧

网友:
维修思路很厉害,就是写的文章看起来。累呀

网友:
目测是 适配器检测信号 没收到 或者 没发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