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华硕P5KPL-AM 775座断针修复(另类方法)

楼主(2012-11-24):
由于相机没电了,用手机照的,将就看,呵。

拿过来的时候,女客户说,自己在家很寂寞,把电脑拆了,擦擦灰,再装上就不亮了。
板子拿到手里,第一步就把CPU拆了,看了一下,哦~~~NO~~~!倒了2根,断了三根!用针小心把倒的弄直了。还剩三根断的,上网上查,有人说要换CPU座,有个大哥的修复方法是用网线芯的铜,焊接,我自己试了一下,很是不爽,弄了好几次,也没堂上锡,气得把这个方法放弃了,自己在那想方法。

好了,正题,看看我是如何用另类的方法的吧哈哈。

图有点不清,鼠标画图太不给力!
把三个断针的按这个方法,把料板上拆下来的底座针,剪掉焊接点,插入原断针处。弄好位置后,把CPU,顺着断针的方向放,先放一面,慢慢的,压到另一面,就OK,压着CPU,拨动拉杆,就OK。

但我的这个主板有点惨!都完工后,上电居然不亮!!!
仔细看主板外观,发现在,

IO上面,有一排阻,第一次没注意,因为我手上也因拆CPU弄了一手白硅胶,那个电阻上也是,但经过几次观察,才发现,这白色的不是硅胶,而是被划掉了一些。(后来还以为白油漆,用放大镜仔细看才看到不是硅胶,用手擦也没掉,也不是油漆,用针试着划了一下,发现白色的地方比电阻黑的地方要低一些,)

原型号看不着了,用别的主板上,查IO的外围,找了一个262,2.6K电阻上机OK。

网友:
这个应该是822的排阻
搞这个女客户必须温柔

网友:
不知道下次有人维修会是个什么结果,好期待啊,可别让我赶上。

网友:
看样子是不能拆CPU了,拆一次又得重新来过的,呵呵。。。

网友:
唉,断针的俺还没有遇到过呢

网友:
哦~~~YES~~~~,如果断的针是大电流的供电脚,不用多长时间,客户还会寂寞的

网友:
这个女客户寂寞,正常电脑也修,人也修一下,晚上就去陪她过过,她就不寂寞了呀

网友:
言语之中都露出了‘人性本色啊

网友: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但却整了N次没成哈,你真走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