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50 用鲁大师压力测试显卡马上掉!

楼主(2012-11-24):
故障:进系统正常, 开网页都不会掉,一看电影马上掉电。   后面用鲁大师也是这样 一压力测试马上掉电。  掉电后 可以再触发, 显卡温度正常才40几度。

判断: 显卡问题。

维修的地方:显卡供电小板 电感一个一个换了, 2个芯片都加焊了。 用波波量(用线接电感出来量) 都正常。 2个330电容 量都正常。  MOS值也正常。

显卡核心供电: 供电芯片 PU4加焊过, 电感换过, 下面是图纸

上官 二极体 S D 值400多正常, 拿掉电感 PL11。 量 2个下官 SD二极体都是94.. 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值低了点。 还没用波波量过。

   求帮助!!!!

-----------------------已解决-----------------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redirect&goto=findpost&ptid=593364&pid=6134372
---------------------------------------

网友(点评):
考虑下核心和显存,这机器好像显卡问题太多了。显存问题也插多的,还有一个MOS管也爱坏,修到过忘记是那个了。

网友(点评):
好心当成驴肝肺,给你指条路说我刷分,恕不知很多故障都是一些简单的问题造成的,下面两个连接是我写过的帖子,看完后告诉我你的感想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76183-1-1.html http://www.chinafix.com.

网友:
这个显卡换掉吧  09年生产的不好用  换个10年测试的显卡

网友A:
广达的板,缺供电就掉电。

网友(点评):
就是,我这等菜鸟都知道哈

网友:
换个散热片试试

网友B:
看电影时,显卡 温度是不是上升很快,如果是的话,先考虑下散热,

网友C:
你换过显卡试过吗?如果换个显卡试了 还那样就是主板   如果换个显卡试了不是那样就是你的显卡坏了

网友D:
鲁大师有时候不太准的

网友E:
我遇到过一个  用鲁大师测试一会 就掉电  折腾了好久 发现系统供电芯片 周围有个电容  快掉了 马上拆掉 装机测试 一切正常  运气呀

网友F:
先考虑散热吧,再考虑温控,再考虑供电不良,最后考虑显卡坏

网友:
我的联想Y450一修的时候是修的显卡,用了半年后就挂了,北桥,显卡。都坏掉了。现在新的刚发来。还不知道管不管用。

网友:
Y450显卡散热真的不太行啊。。

网友:
有时候和内存也有关系,换个内存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F:
先考虑散热吧,再考虑温控,再考虑供电不良,最后考虑显卡坏

我忘了说了。 用CPU 百分之百跑几分钟都不会掉,  只要一开电影,或者显卡测试 马上掉电!   显卡温度才38 用EVEREST软件测试的。这个很准!用了好几年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电影时,显卡 温度是不是上升很快,如果是的话,先考虑下散热,

我忘了说了。 用CPU 百分之百跑几分钟都不会掉,  只要一开电影,或者显卡测试 马上掉电!   显卡温度才38 用EVEREST软件测试的。这个很准!用了好几年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换过显卡试过吗?如果换个显卡试了 还那样就是主板   如果换个显卡试了不是那样就是你的显卡坏了

大哥机器能亮的。 风险大啊。 现在淘宝打磨的显卡太多了。 买我都怕。

网友:
引用 网友D:
鲁大师有时候不太准的

鲁大师 温度是不准 有时候。 可是是一压力测试马上掉。 是马上 是马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遇到过一个  用鲁大师测试一会 就掉电  折腾了好久 发现系统供电芯片 周围有个电容  快掉了 马上拆掉 装机 ...

2个系统 供电芯片。 电容 电感 我都拆下来都换了 还是一样。

网友G:
是不是周围有电容虑波不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是不是周围有电容虑波不良呢

显卡小板上面2个 确定没问题。  PU4芯片 电容  量了 波波都正常。 现在怀疑显卡芯片本身问题了。 温度才38度。不正常啊。

网友:
楼主解决说一下哈

网友:
我找了 有家 是10年的。 是全新的! 价格是130 保证不是打磨, 我说 如果是打磨 你们承担顺丰来回运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广达的板,缺供电就掉电。

....大哥!    开机都能亮 啊!  你还迅维实地培训的。

网友H:
Y450经典故障,显卡供电小板,上面靠板子边边上有个N的MOS管换个就可以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H:
Y450经典故障,显卡供电小板,上面靠板子边边上有个N的MOS管换个就可以解决问题

你有显卡板的图纸吗?   能不能记得是哪个N的MOS管。

我记错了是这样。刚待机的时候是38,过了一会到41-43.我让CPU 百分百 温度到47度  正常啊!

网友:
坐个沙发,慢慢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H:
Y450经典故障,显卡供电小板,上面靠板子边边上有个N的MOS管换个就可以解决问题

上面的MOS 我都量了 值是正常的。  难道是MOS 导通不良。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Y450经典故障,显卡供电小板,上面靠板子边边上有个N的MOS管换个就可以解决问题

我这个显卡小板子  是母的。 主板 是公的。

网友I:
有台450的机器看视频2小时死机,很固定的,头大。

网友(点评):
这个遇到过一次 不知道是温度还是接触不好,显卡 北桥加厚铜片,就好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H:
Y450经典故障,显卡供电小板,上面靠板子边边上有个N的MOS管换个就可以解决问题

大概 这4个中的 哪个MOS管。反面还有两个。

网友J:
引用 网友I:
有台450的机器看视频2小时死机,很固定的,头大。

如果是固定的。可以考虑下。刷个BIOS

网友:
我遇到过Y450的很多的问题,好像都与显卡有关,但都没怎么解决掉。

网友:
引用 网友J:
如果是固定的。可以考虑下。刷个BIOS

好的,我下载个bios试一下。谢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J:
大概 这4个中的 哪个MOS管。反面还有两个。

左上角的那个,换了行不行都说一声。

网友:
引用 网友H:
左上角的那个,换了行不行都说一声。

马上 马上。

网友K:
Y450问题很多销量很多。显卡问题两个我也没有解决,换了新的一样,你们的显卡在哪买呢 ?

网友J:
引用 网友H:
左上角的那个,换了行不行都说一声。

换了 还是一样。一模一样。开压力测试 马上掉!

网友:
引用 网友K:
Y450问题很多销量很多。显卡问题两个我也没有解决,换了新的一样,你们的显卡在哪买呢 ?

今天有个淘宝卖家 给我承诺。 10年全新的130 如果是打磨 承担顺丰来回运费!

网友:
引用 网友J:
换了 还是一样。一模一样。开压力测试 马上掉!

那就不清楚了,反正是这个管子很容易出 的,最好能找个一样的小板换过去看看。也可以刷BIOS试试,多试试总没坏处

网友:
引用 网友J:
跟系统毛关系啊。

楼主 不要说跟系统没关系,我遇到过Y460的一装显卡驱动进系统就黑屏,进安全模式把独显驱动卸了就又可以进系统了,以为是显卡问题,换显卡。后来问了下在联想售后朋友,叫用原机驱动光盘装了才OK

网友:
跟着学习一下

网友:
晕.上次也修到一台Y450看电影掉电的,没修好..早看到这个贴就好了..

网友:
学习啦    我也遇到过相似的问题

网友:
修好了吗

网友:
我的ibm E40 也这样 哎郁闷死了

网友:
坚决换板吧

网友:
楼主把修好的过程补充到首页就行了,呵呵

网友:
很少电容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