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530能进PE进硬盘系统就重启

楼主(2012-11-24):
  这是一台DELL D530笔记本,故障是:用光驱进PE一切正常,也能Ghost系统,重启后一过DELL LOLG就重启,各位前辈师傅,有没有见过的,或解决的?
                                                                                           没思路看看,有思路施舍 谢谢

网友A:
换个条子看看 硬盘也换掉嘛  如果不行应该是主板了

网友:
应该是有小短路

网友:
你注意看下是不是蓝屏重启呀。

网友B:
我遇到过  显卡问题  加焊显卡好的   不知道对你有帮助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  显卡问题  加焊显卡好的   不知道对你有帮助不

显卡??待定

网友:
坐个沙发,慢慢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个条子看看 硬盘也换掉嘛  如果不行应该是主板了

这个肯定有换过的,还是一样的。

网友:
那应该是主板咯

网友:
大哥们,cpu啊,换个U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