屏幕显示正常 但是从下向上一点一点黑 有图

楼主(2012-11-24):
海尔的19液晶.拿来的时候说是亮一下暗一下,也没再试试。

直接拆的屏,拆开后未发现电容鼓包,裸机点屏 发现的确是亮一下 暗一下 亮的时候屏幕也是亮度非常低 并且颜色发红

于是挨个检测灯管 发现其中一根严重老化 于是接上原来的高压,不插这根,用外接代替,在这次现象是亮一下就暗,有图像。换了通用高压板仍是如此,索性连驱动板都换了。

再开机屏幕亮了 但是边角微微闪动,以为是数据线差 更换后问题依旧 换屏线 也不能解决问题.心想通用的换过不少了也没这现象呀 难道是屏线路有问题。

隔着绝缘摸无发烫元件 心想让他这样测试一会吧 哪知道几分钟后又黑了  测量各电压都是正常的

于是关机重新插拔一遍 在点亮 居然没事了 那知道几分钟之后 就是开一下一下的闪 先是1/4处黑屏 然后1/2处黑屏 再就是全屏都黑 依次循环

屏是ltm190M2MB4S2L   这种现象是不是屏线路故障呀?还是重写屏芯片能好?还是跟闪屏门似的无法修复?

网友:
还有修的价值吗?

网友:
看样子是屏的问题

网友:
只插三根灯管会保护的

网友:
不像是灯管的问题吧

网友:
加焊屏显IC试试

网友:
应该是屏自检吧   你给屏线接口  搞搞 试试

网友:
感觉是液晶体分区域地丢失电压!纯猜测。如果灯管故障排除,我看只有是屏电路了。

网友:
不要换驱动板,换灯管才能解决问题。

网友:
这个是屏坏了...不用整了...刚好这型号的 又是另外一种生产工艺..不好修

网友:
肯定不是灯管的问题,屏的问题!

网友:
好奇怪 这么多毛病,是不是被别人修过

网友:
是我表达的比较乱吧  灯管我挨个的都测了 是上方一根坏了 我用外置的代替的 没想贸然拆开换灯管

屏幕显示内容都很正常   就是不时的拉黑幕   一下一下的向上跳   也有时候几分钟都是正常的

不知道是屏线路板上的IC问题 还是类似于LG屏一样的玻璃基板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