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不开机

楼主(2012-11-24):
今天接台联想E40拿来时是不通电的。修好显示了,报错0199:system security - security password retrycount exceeded press f1 to enter setup and load default setting
press<f1> to setup 按键盘没反应。开机按F1提示to interrupt normal startup,press enter  在论坛下过BIOS刷过了还是一样不行。要怎样搞才可以呢?

网友:
E40的是两个bios的

网友:
E40的机器的问题好像很多啊,偶这里有一台AMD的独显机子,开机正常,不能进系统,硬盘没事,进PE打开我的电脑就死机,不打开我的电脑,PE下一切正常,偶还发现开机第一次会掉电到0.5左右,按键盘的组合键重启也会掉电也是在0.5的时候。无语啊,正在找原因

网友:
………………换键盘试过没,键盘错误吧!

网友:
按F1进BIOS,按F9再YES,再按F10保存退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