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家电视黑色背景泛红故障 请大神鉴定

楼主(2012-11-24):
背景不是纯黑背景 纯黑不这样 就是无色时的颜色上下能看见

左右看不见 我怀疑偏光板问题  变色区域大的那个地方正好是电源板那发热大的区域
这种问题在显示器上也看到过 黑屏泛红 不是偏色  所以 来请教下大神们的经验

网友:
有点和屏线接触不良相似

网友:
电视的像素是有三种颜色组成,分别是绿,也就是荧光粉。你这显示器是典型的少了一种颜色或其中一种颜色退化。
当然了、有时候受潮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人家照片上是LCD的,不是显像管的。

网友:
还没动呢 没有花屏 偏色问题 看电视什么的都正常 而且 纯黑色都正常。就在无色时泛红
力求完美吗个人感觉后边偏光板问题 用4~5年了 刚开始不这样 可能长时间温度高把屏体里面偏光板弄变形了

不太肯定 一般遇到显示器这样的问题我都无处下手看看有遇到这样的师傅怎么搞好的取个经呵呵

网友:
太次了 L32E9  看电视啥毛病没有 所以说还没下手 要是影响看电视早就下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拆开无论什么问题 都赶快在里面安装风扇吧 要不就真出问题了要 我新的长虹都立刻拆开加了9个NIDEC 和台达 ...

太夸张了吧 装那么多风扇 有那么热吗 哪天拆了清清灰 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 拆开无论什么问题 都赶快在里面安装风扇吧 要不就真出问题了要 我新的长虹都立刻拆开加了9个NIDEC 和台达 ...

晚上看电视还不吵死啊?

网友B:
楼主还玩这么老的游戏机啊?

网友:
可不可能是灯管的故障?

网友:
灯管故障貌似应该是两边红或者全红

网友:
我感觉也应该是灯管照度不均造成的

网友:
偏色了吧,看看屏线中

网友:
像是偏色了。。。。。。。。。。。

网友:
楼主,换灯管吧。

网友C:
是LCD的?看样子像是灯管老化啊。可以拆开用测试工具单测灯管看看先

网友:
灯管老化也会泛红的

网友:
不是灯管的问题,,是程序问题,,重新刷个24C08 应当可以搞定,,,或者进I2C工厂模式重新调整一下RGB的数据,,能修复!!!!

网友:
把红色电子枪调合适就可以了,主要平衡蓝色和绿色就可以了 ,估计可调电阻坏了 或老化了,不然红色没那么 重的
有些电视显像管过热把色纯环热断了 ,色纯环就散了 ,这样的现象出现在现在的 电视上很正常,材料没以前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还玩这么老的游戏机啊?

很怀念里面的小兔埋地雷和坦克大战我和孩子一起玩 带上游戏机质量垃圾哦想买好的没有咯

网友:
谢谢各位支招发表经验和看法 正常纯色测试无上面图片那样的泛红问题,都能正常显示 。只在无色输出时泛红  第一直接怀疑偏光板是因为最红那里是电源板驱动板等的位置,发热量大。 LCD面板后几层是塑料还是尼龙的不清楚不耐高温, 直接怀疑它变形的面大。但又一想红绿蓝为什么偏偏泛红也搞不明白。也许真的灯管老化问题。鉴于没有32的灯管和正常看电视不影响的情况下先放逐不管谢谢各位的支持。

****点灯工具我有无法判断怎样灯管算是老化。是否流明度低比正常的暗呢?还是色不正发黄呢?

网友:
谢谢仁兄支招 看你写的可能是大脑袋的吧 我这个是液晶电视 但还是谢谢 能留下你宝贵的脚印

网友:
同意19楼 同意19楼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LCD的?看样子像是灯管老化啊。可以拆开用测试工具单测灯管看看先

支持支持,这就是维修思路

网友:
检查屏线,刷24存储器,换逻辑板,应该能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