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Fp71G+ 色彩问题.

楼主(2012-11-24):
明基的FP71G+ 17寸LCD屏幕色彩不正常,比如设置一张桌面背景,如果图片有明亮的地方色彩就失真很明显,有那种光点.深暗处勉强能接受换了驱动版和屏线也是一样.

是屏的问题吗?
TMD照相机也坏了拍不了图

找了个的图片,和我这台机器的故障比较类似

网友:
你可换屏线,试试啊,不行的话,用万能驱动板点屏试,再不行可能就是屏的事情了。

网友:
屏线和驱动版今天刚到,结果换上去也一样.

既然屏线和驱动板都换了还这样的话,只能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A:
感觉不像屏的问题,更像是驱动板或屏线的问题

网友:
感觉是驱动的问题

网友:
类似问题我遇到过,不过水平不够,没修好。建议留着当料板吧。

网友:
屏有问题,看屏那个电压不对,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我上次遇到一台,好像是叫什么绅派的,跟你的这个一样,改块通用的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
还是坚持驱动板有问题,刷一下程序吧!

网友B:
加焊 屏主控芯片  试试 估计就好了

网友C:
屏的问题就别修了!不过会不会是屏线接口那儿接触不良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感觉不像屏的问题,更像是驱动板或屏线的问题

我有买新的驱动板和屏线,换上去差不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焊 屏主控芯片  试试 估计就好了

加过了,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屏的问题就别修了!不过会不会是屏线接口那儿接触不良呢?

屏线接口补焊过了,线路量了也通的

网友:
屏上电路问题的多,测屏上各电压,有风险,弄不好会一片白屏的

网友D:
这样吧!先用橡皮擦排线的金手指,还有换屏线接口。再看看什么情况? 我这样要求高吗???

网友:
直接找个17的板 代换一下不就知道了么 有那么复杂吗

网友:
是屏线的问题吧!我上次遇到一个在放电影是就会有部分地方是阴影,最后发现屏线坏了,换了一根就o了

网友:
用螺栓松动剂喷喷屏线和屏上面的接口,应该是屏线和屏接口生锈了

网友:
敢问楼主换了驱动板,程序刷对没有哦,屏线用对了吗,对了的话把PCB板接口清洗下或换换个接口都不行的话放弃维修了17的也太老了

网友:
淘的就是同型号的驱动板和屏线.
恩到时候再清洗下,实不行就算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吧!先用橡皮擦排线的金手指,还有换屏线接口。再看看什么情况? 我这样要求高吗???

方法都用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