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cq45-07263-2-VITAS,CPU供电不正常无PG无复位维修

楼主(2012-11-24):
惠普cq45-07263-2-VITAS,CPU供电不正常无PG无复位维修。
此板另外一个学员修过,换过2个电源管理芯片新的。

主板拿到手还是老样子先观察,测对地值。
测CPU供电对地值为15欧,有明显不正常,(其他这款主板为200左右)运气很好,换了一个驱动芯片就恢复正常阻值
此处场馆地盘有明显给烧过的痕迹,料板拆一个弄上去,然后上电电流到0.3A测上管波形,有正常的方波,说明芯片已经正常工作,电压只有1.2V,正常要为1.4V+,因为此芯片PDF说明VID全0为1.4V+。测了芯片的PG和CK_EN#不正常。

芯片上一个学员换了2个新的芯片,看了无空焊就没怀疑,先查反馈电路,在板测的电阻不准确,我直接在料板上直接对换。
换完还是一个样子,无PG和CK_EN#。

看了上面一排英文我理解是芯片2教连接EC的复位脚,测为低电平,找好板测正常也是为低电平的。
这时能查的都查了,没办法了只能换芯片试试了,料板上拆一个芯片换上后,电流还是到0.3A,测PG脚惊喜的发现PG出来了,
测假负载复位为0V,测平台复位为0V,查时钟的开启信号,有3.3V说明南桥已经收到VRMPWRGD,然后查PWROK,为0V。

由这个与门产生测1/2脚都为高电平4脚为低,换掉后恢复正常。电流一下到0.7,测CPU复位已有。

上U,内存后点屏OK。

5个指头有长短呀 同是实地学员 而你更有钱途!不错!!

网友:
学习了,这机器你碰见过进PE进不去,是啥问题啊

网友:
我擦。  我换了两个芯片还不好,被你一换就好了。。。。

搞错地方了 换N个都不行的 ,方向错了 做的越正确 死的越快 ;别人换一个OK,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啊!!

网友:
嗯嗯  我是证人 我是看着他修好的 哈哈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哦!干嘛不上呢?

网友:
最后PG出来,换的那个芯片是CPU电源管理芯片?

不增重别人的劳动成果 内容都没看

网友:
可能吹芯片的时候太猛了吹挂了。。。。

网友:
感觉咱们班的都是强人啊!!!

网友:
态度决定一切,赚到钱是因为细心啊

网友:
心细才能修本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