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 LM V1.0不复位

楼主(2012-11-24):
今天接修客户一片联想G31T LM的主板。故障是 不复位,但全板电压正常,PCI A15脚电压为1.8V,IO 37脚为1,8V,且会发出吱吱的响声,将CPU取下装假负载则复位灯正常,CPU复位电压只有0.6V,南桥已换,故障依旧,望高手指点!小弟在此谢谢了!
cpu

网友:
A151.8v 不正常啊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问题,IO,BIOS,都换了没有修好,等高手来指点

网友:
我能想到的,你基本都测试过了,看来要坐等高手解决了!

网友:
intel945以上的芯片组全板复位只有一半电压,按照不跑码维修思路维修。

网友:
查查cpu到北桥AD线 断线了

网友:
复位电压不够的945以上要按照不跑码的方案维修,呵呵跟老师学的。

网友:
确实 不知道

网友:
换8718芯片

网友:
我看那板是通病的,我碰到好几块这问题了

网友:
今天已解决,是CPU到北桥的其中一条AD线阻值偏大,仔细看有点腐蚀,将线接好就OK了

网友:
又学到一招,按不跑码检修思路来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