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0GT老烧场管

楼主(2012-11-24):
9600GT 老烧场效应管造成12V短路,IC是NX2415,将这片IC换到另一片同样的卡上是正常的,但是这张卡总烧场管,反馈电阻查过,无问题331的电阻阻值也是对的,与IC也是相连的,可总烧一个地方的场管,拆了场管和另一片好的卡对比,驱动电压是4.5V 是一样的,可就是烧场管,难道是驱动级相连的小电阻坏了?

网友:
那是显卡板层 坏了吧!

网友:
要不电路还有小问题  要不就是板层连电了!

网友:
感觉那个坏就换吧

网友:
测试下供电和电阻

网友:
是主芯片还是显存供电啊  如果是主芯片的话可能有地方短路  你看看上管S极除了接下管D极 还有什么元件没有

网友:
总是烧的那个场管控制极的二极体值跟另一厢供电上同位置的场管是一样吗?

网友:
回楼上 负载肯定是不存在短路的。控制级的电阻对地测得21.6欧  6个管都一样, 他的结构是1个上管和2个并联的下管形成准互补输出,烧的管都是上管,下管安然无恙,拆了2颗核心部分的上管后得到两项的上管控制级电压是4.5V,下管控制级电压0.15V,而好的一张卡 6个管都装上时的电压是上管1.6V,下管4.4V

网友:
把电源IC也一起换了。。。换就一起都换了

网友:
已经换过 电源IC 放其他卡上正常的,就唯独这张卡有问题

网友:
高低管全换了吧

网友:
上管换一个参数更高的试试,看还烧不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