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30电流0.45开机不显

楼主(2012-11-24):
机型:HP530
       故障:开机不显
       解决过程:
                       客户拿过来,说是开机不显。我用可调点了一下,发现电流到0.45 就不动了,根据经验好像是CPU 没工作。拆开机器后,发现是集成显卡945GME 的北桥。加电 ,用手摸摸CPU 发现不是很烫,用万用表测CPU 的电压已经出来了,又测试其他电压也已经出来了,考虑是不是CPU坏了,找了个945 的CPU ,装上点了一下,电流还是到0.45 ,看来不是CPU 的问题。又用风枪吹了一下北桥,看又没有反应,结果电流还是在0.45不动。用一下网络借力吧,到网上找了一圈,还真的有人遇到过这样的故障,电流到0.45 就不动了,网上的师兄搞过北桥,南桥,内存,CPU 都没好,看来不好修啊。于是静下心来,又仔细测试信号,CPU 复位,电源好信号,总线电压,基准电压,核心电压,都有,又用假负载,测试北桥到CPU 的地址线和数据线,发现都没问题。想到是不是北桥哪个点虚焊了,上BGA,加焊了一下北桥,通电测试,电流还是到0.45 。一狠心,直接把北桥取下来,植球,在上板子,加电测试,电流还是0.45。晕,不服啊 ,有继续测试各个信号,当测试到内存的时候,发现有两个信号不正常,短路,又反复核对了几次,觉得这两个信号还是不正常,决定换个北桥试试。找了一个测试版的945GME北桥,直接换上,加电之前,又测试了一下内存的那两个信号,嘿嘿,正常了 ,有点高兴,加电试机,奇迹出现了,电流到0.49,稳了一下,升到0.8 ,机器亮了。

网友:
打的内存值、?

网友:
内存的哪两个信号不正常?

网友:
楼主要是能上个图纸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