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0 AMD独显

楼主(2012-11-24):
  也算是通病吧!AMD QL67CPU  ATI独显。开机电流跑1.27左右,不显示换内存一样,手上没有这个U代换。这下难倒了,AMD 的U坏的多但手上又没有!又是独显。心想ATI的显卡毕竟出问题的还是少数。心横下来做做北桥再说!贴好锡纸上迅维CF360等稳定冷了。上电跑1.6几到1.7几外接显示器显示了,那个心情你们懂的哈哈!免费给迅维BGA打个广告,买了快两年一直工作很正常没出过任何问题!质量是杠杠的。

网友:
楼主幸运,炮打的准

网友:
CQ40都是通病了。北桥。CPU。屏线。北桥是最容易出问题的。我现在看到CQ40。就直接干北桥了。一般都要好

网友:
AMD的芯片组啊,让人又爱又恨。。。话说楼主稍显有点冲动啊

网友:
我也有一个,电流反复跑1。1到1。3的CQ40,加焊显卡无果。看来确实干错桥了

网友:
修这个板在厂里没少修了,一片板判断一下故障就几秒,这种板北桥空焊的多, 可以测到点的,量下DMI总线,固定就那几个信号,返修的起码90%是北桥空焊。

网友:
我的换了几个北桥了,还不行。电流跑到2.2又掉到1.8

网友:
有点位图码。这个怎么判断啊

网友(2014-07-06):
北桥问题很多

网友:
我喊北桥咋好不鸟

网友:
呵呵 AMD的芯片组加电无显。一般都是北桥。要不就是CPU.在不行就去刷bios。还是不行就得干CPU座咯

网友:
这北桥出问题多

网友:
其实还有办法就是先用风枪吹一下保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