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仁宝点火回路分析

楼主(2012-11-24):
仁宝点火回路分析  版号:LA_3541P
只用于技术交流,第一次出帖,大家多多指教,有什么分析不对的地方,请多多包涵,和给予纠错,废话不说拉,开始了。
如图1-1

   适配器PJP1插上电后,会产生VIN,ADPIN ,当VIN正常情况下,输入19V,会输入到运算放大器3 脚,经过PR11,PR15分压之后,会得到3.6V左右的电压,通过限流低电阻PR14输入同相级。RTCVREF产生3.3V基准电压,后面会看到如何产生,输入至放大器第2脚的反相级。VS也是放大器的供电,为18.3V左右,后面会说到。当同相级大于反相级,放大器会处于一种高阻状态,从来VS通过上拉电阻PR10和PR16(接地)分压之后会得到9V左右电压,但通过PD3稳压二极管 Z4.3压降之后,就到4.7V左右了,加到ACIN,PACIN,此时为高电平。当然,反之ACIN,PACIN会为低电平。
图1-2

      PQ4,是一个P沟道控制的场管,当51_ON#输入低电平时候,VIN经过二极管PD4压降,在经过PR20,PR21并联限流电阻后,会产生VS,18.3V左右,这也就是VS产生,然后还会输入到PU2三端稳压器第2脚,3脚会输出RTCVREF3.3电压,也就是上面LM393放大器,反相级基准电压产生。也会产生+CHGRTC,这个又是去哪里了呢?(上面可以BATT+这个是电池输入时候,会在PQ4,G级产生高电压,就截至了,会在这里就不多解释了)
图1-3

      +CHGRTC   RTC Battery 笔记本上的小电池,仁宝这个电路,可以为电池去充电,我想大家都很明白这个电路,呵呵,那么51_ON#是怎么产生低电平,如何产生, 让WIN顺利通过,PU2三端稳压器产生RTCVREF3.3电压,接着往下看。
图1-4

       可以看出是开机芯片,EC_ON发出高电平信号,使Q18,N沟道场管导通,51_ON#就会产生低电平。到这里,接图1-2,就知道了,WIN顺利通过,PU2三端稳压器产生RTCVREF3.3电压,ON/OFFBTN#,是个开机信号,也会拉低51_ON#。看到这里,整理下思路,接着,就要看最精彩的地方,仁宝预启动电路。
图1-5

      适配器插入后,产生VIN,通过 PR2,PR3,PR4,PR8,并联限流电阻,ACOFF 是个适配器关闭信号,由EC控制,PQ2数字三极管低电平时候不会导通,
要让WIN转换成B+,必须让PQ1,p沟道场管导通,但G级被PQ3数字三极管控制,因此,VIN,通过PR6,PQ3数字三极管,b极高电平,让PQ3导通后,在由PR7,PR13,2个
100K电阻分压,9V左右,然后到PQ1 ,G会为低电平,PQ1导通,从而得到B+,接下来,就简单多了。
图1-6

          RTCVREF 基准电压,因为PR32虽然接地,但有@表示为空件,所以不分压,图1-2已经分析了,就不多说拉,这是个PU18运算放大器,有供电,和地线,有基准电压RTCVREF,做为反相极,
     主要分析下,同相极,+5VALWP 是个待机电压,高电平,让PQ6三极管导通,PACIN,也会北拉低,因此PQ5不导通,B+输入到,PU18,第5脚,PU18处于高阻
状态,5V线性电压VL,通过PR22提供上拉电阻,让PU18第7脚成为高电平。ACON保持高电平状态。反正,+5VALWP为低电平时候,PACIN 输出使PQ5导通,从而,会拉低PU10同相极,把7脚,就会为低电平,ACON,压降为低电平。
真正保护隔离就不会启动。
            分析之后,我们会得知,ACON PACIN 都应该为高电平,通过图1-5不难看出,ACOFF都低电平信号。看下面就非常简单,MAINPWON,是个温控信号。只要
负温热敏电阻PH1,温度越高阻值越低,从而控制待机芯片PU6,分开关信号,在这里就是起保护作用,温度过高就会断开+3VALWP和+5VALWP,就不做详细解释了,
下面有图看看,相信你会懂得。
图1-7

接着,我们一起看看真正的"幕后黑手",保护隔离电路,呵呵

      分析到这里,我们不就会知道,ACON PACIN 都应该为高电平,通过图1-5,以及上述,不难看出ACOFF都低电平信号。通过上面与启动电路,这下目的,就是让VIN到达,P3主供电。保护隔离电路就会正常。让VIN,顺利到到达P3,必须让上面,PQ10,和PQ11,N沟道场管G极都为低电平。如何实现呢,大家都知道,PQ10,是个N沟道场管,里面封装了,从D到S一个正向二极管。所以VIN会通过这个,二极管加到P2这个点.当PACIN,ACON,为高电平,ACOFF低电平时候。PQ18场管就会打开,PR54,PR60(接地)电阻,分压之后,会得到7.8V左右的一个电压,加到P沟道,PQ10和PQ11场管G极,导通后,就会得到主供电,当ACON ,PACIN,ACOFF,有一个信号不正常时候,都会关闭保护隔离,假设,PACIN为低电平时候,他会让PQ18导通,PQ14导通,PQ12导通,之后,PQ10和PQ11的G极都为高电平,会处于截至状态。看了这个仁宝点火回路后,希望对大家都有一些帮助,有不对的地方,希望大家指教,
新手第一次发贴,如果觉得不错,鼓励一下吧,相互学习,作者:探索者

网友:
讲的挺好,基本功扎实啊。

网友:
+5VALWP是怎么出来的最好也讲一下,

网友:
     谢谢你的好评,+5VALWP,是系统供电芯片输出的待机5V,是仁宝电路特点,只要保护隔离没问题,一直存在,PQ5场管也就不会导通,因此就不会拉低运算放大器PU18第五脚,才会使得ACON ,MAINPWON,是个高电平,电路才可以正常工作,假设,系统供电有问题,+5VALWP没有输出。则保护隔离就不会正常工作了。

网友A:
基本功真好,看后温故而知新

网友B:
有错别字 vin   pq10  pq11  是p沟管  分析的不错 不知道是不是原创

网友:
谢谢了,我正学习仁宝点火 回路,有很多不懂的地方,先 收藏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错别字 vin   pq10  pq11  是p沟管  分析的不错 不知道是不是原创

谢谢支持拉,今天早上一直写到下午,呵呵
刚开始学习,还请见谅,是原创,这点可以肯定

网友:
楼主,问你一下图1-4的那个D14第一脚来的那个信号 起什么作用?, 我不懂,能讲下不?不要那个信 号 还不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基本功真好,看后温故而知新

我喜欢,你那个女女的 奶奶好大啊

网友C:
"假设,PACIN为低电平时候,他会让PQ18导通,PQ14导通,PQ12导通"

这里不对吧,如果PACIN为低电平,应该是PQ18截止吧,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设,PACIN为低电平时候,他会让PQ18导通,PQ14导通,PQ12导通"

这里不对吧,如果PACIN为低电平,应该 ...

假设,PACIN为低电平时候,他会让PQ16导通,PQ14导通,PQ12导通,之后,PQ10和PQ11的G极都为高电平,会处于截至状态,太粗心了,把PQ16写成了PQ18了,改正下,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假设,PACIN为低电平时候,他会让PQ18导通,PQ14导通,PQ12导通"

这里不对吧,如果PACIN为低电平,应该 ...

PACIN为低电平时候,他会让PQ16导通,PQ14导通,PQ12导通,之后,PQ10和PQ11的G极都为高电平,会处于截至状态。
             不好意思,太粗心了,把PQ16写成PQ18了,呵呵,

网友:
高手啊!这理解的真透彻!

网友:
楼主,我还是不太懂PQ16 PQ14 PQ12 这三个之间的关系,能再给分析下吗,如果PQ16导通,那PQ14和PQ12会怎么样,如果PQ16截止,那PQ14和PQ12又会怎么样?

网友(2014-06-29):
表示看不懂  先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