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atWall 长城 E221166 de 驱动板 电压奇怪(已解决)

楼主(2012-11-24):
GreatWall 长城 E221166
连接高压板的排线,有几个信号的电压很奇怪:
pwm:3.3V   on/off:47.1V
通电后灯管不亮,电源灯常亮。
灯管用点屏版测试没有问题,
想给它改高压板试试 。
发现将pwm 3.3V接到通用高压板上的on/off  灯管可以亮一会,接上上数据线,屏幕也不显示器东西,也不亮灯管
将高压本的on/off  跟通用高压版的on/off 相连,发现开机 灯管都不亮了 。
通常连接通用高压本的 adj  电压多少?12V引脚有2个  都要接么?gnd引脚有个都要接么?

网友:
一般连接开关线,地线、供电线就可以

网友:
至于ADJ是0-5v之间可调电压

网友:
开机信号怎么电压那么高啊?驱动板上,啥东西会产生这么高的电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