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鑫谷530pv不触发

楼主(2012-11-24):
小小白修电源,绿线无电压,接灯泡一亮一灭,目测无坏原件,是没有拔电源插上主板起火花坏的(没有触发下)请教大侠们
不触发

网友:
300V有吗?初级电路有无异常之处?功率管是否之处?等等参数检查以后告诉大家在说吧。不要说不会测量哦。

网友:
有,开关管无问题

网友:
谁有鑫谷核动力530pv的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