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20显示器竖线 条纹 求解

楼主(2012-11-24):
换过驱动板故障依旧 不是是否还有维修价值 忘各位师傅不吝赐教

网友:
屏的问题不用修了

网友:
屏的配件会让你 找的蛋疼啊!

网友:
是的呀

没什么修的
还不如买个

网友:
我曾经把个好屏不小心弄成线屏,吐血啊。

网友:
算了吧 修不好的

网友A:
白屏+竖线两股,屏供电故障造成白屏,屏内模块故障造成竖线。建议直接买新显示器。如果你是维修人员可以把屏电路板留着做料板。

网友:
这是屏坏了 有配件的话 能修的好

网友:
放弃吧,叫客户买台新的,赚的钱更多!

网友:
还不如让客户买个新的   那点装机费呢

网友:
看图片也有可能是屏供电电压低或电流不够,建议先加个屏供电试试。

网友:
屏坏掉了

网友:
换个屏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白屏+竖线两股,屏供电故障造成白屏,屏内模块故障造成竖线。建议直接买新显示器。如果你是维修人员可以把屏 ...

供电电压 不足吗 大概都多少 还望师傅不吝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供电电压 不足吗 大概都多少 还望师傅不吝赐教

驱动板到屏电路板的电压是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