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正常显示1分钟左右烧场管和保险

楼主(2012-11-24):
如题,一个明基T705液晶,同行送来,不显示。同行自已合计小问题,里面有两个电容鼓包,换完,还不亮就送我这来了。到手后,打开发现保险烧断。查大电容两脚,短路。。。查下去,场管K3264击穿。取下,量大电容两脚,不短了。怕后面还有问题,都量了一下,包括那个0.22的电阻也拆下量了,没问题。场管没原型号的,查了下PDF,3264是800V 7A 60W,找了个7N70 700V 7A 换上。用灯泡串上,没问题。上机,机器点亮,进系统。以为没事了(重大失误,没多拷一会),让同行看一眼,收钱,走人。第二天客户就把机器送来了,还不亮。打开一查,还是场管穿,保险炸。晕~再换。怕有问题,又查了一下后面电路,正常啊。。。装上,点亮,出去放水,回来工夫,不亮了。还是一样问题。。。我就迷糊了。要是后面电路真有问题,应该马上就能表现出来啊。怎么都是点了2-5分钟不等犯病呐?难道是场管不行?盼哪位高人指点迷津!

网友:
用10N60代换 检查300V滤波电容.....

网友:
重点300V电容用2645可以代

网友:
重点检查尖峰吸收电路和MOS管加速电路(G极前面的二极管和电阻并联)的元件。

网友:
我之前遇到一台类似,点上一会儿你摸一下,可能温度很高!

网友:
检查G极电路、驱动波形不好或D极吸收电路,应是热击穿,通电一会,摸摸开关管,太热不行的

网友:
我也想知道该怎么检查,等待高手

网友:
温度太高  学习了

网友:
这款显示器烧电源大多是因为300V电容漏液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