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 GTS250变形金刚高清版26不显示。

楼主(2012-11-24):
RT, 铭瑄GTS250变形金刚高清版.

在技嘉945独显板上测跑26, 喇叭不响, 显示器不亮.

这个卡必须要插两个6PIN才有GPU供电, 奇怪, 以前这种两个6PIN口的插一个就好了的.

GPU 1.18V, 显存 2.0V 16对耦合线打值没问题. 5V是由1个1117转换. Y 1.21V , 1.11V.

现在个人怀疑是BIOS问题, 还请高手稍作指点.

网友(点评):
你可以查一下,这两个插口可能一个是供核心电源,一个是供显存电源的,所以必须接两路。26、2B、2R其实是一个道理。这种故障现在问的人多了。

网友:
压下桥,再不行刷下BIOS

网友A:
你先换个intel的板子点看 必须插上两个供电哈,如果点的亮就是BIOS不兼容造成的可以刷bios。如果还是不来菜看看显卡后面掉件没有 在看看显卡的时钟 复位有没有   时钟在PCIEA13 14脚测 复位在A11脚  再看看芯片读取到bios没有 有25字样的八角芯片就是bios  侧他的第一脚再开机瞬间有没有波形

网友(点评):
时钟、复位没有的话,是跑2B吗?断开了实验一下吧

网友B:
最近也遇到过9800GT和HD4870x2 都 是卡2B不走的,不过今天修的这张HD4870X2,它是过了N久了以后就跑过去了(大概要五分钟这样),跑过去以后就显示了,花屏的,测试出来是drive1 的D区全部出错,当显卡开机久了以后,也就是说显卡背板已经烫手了,再重启,这时就一直卡在2B不走了。等凉了就又可以等五钟就进去。

按照这种故障来推理,卡2B应该是核心问题,它与显存之间的通信异常了,导致BIOS信息初始化时不能正确识别显存,所以就一直在2B状态。

我这样分析不知道对不对,本人并不是专家。只求和大家一起探讨故障原因,早日过2B!!

同意楼主: 5.0 反对楼主: 0.0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0

网友:
对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你先换个intel的板子点看 必须插上两个供电哈,如果点的亮就是BIOS不兼容造成的可以刷bios。如果还是不来菜 ...

你说的是Intel品牌的主板还是Intel芯片组的主板,? 我用的是技嘉945独显就是Intel平台的主板, 荣生朋友说的对, 26. 2A. 2B都是一个道理,我把它换到昂达945独显上测得是2B, 谢谢你的提供的信息, 我会去按照你提供的步骤去试一下, 希望能成功, 谢谢.

网友(点评):
试了怎样?2B的故障原因很多,他说的都是极为简单的原因,真正麻烦的都不是他说的情况。核心能认,BIOS也能读写,不错,可就是2B。他说的什么时钟、复位故障,是跑2B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遇到过9800GT和HD4870x2 都 是卡2B不走的,不过今天修的这张HD4870X2,它是过了N久了以后就跑过去了( ...

你的意思是 卡在2A. 2B. 26这些情况有可能是GPU的问题, 是它与显存之间数据交换出了错误. 是这样嘛,.? 话说你的分析思路好清晰阿. 哈哈谢谢了.

网友(点评):
花屏故障才是核心与显存之间的数据交换出了错误,这种不是。如果是核心的问题,应该换核心能够解决,但常常是你把板子换烂也解决不了。有可能,仅仅是有可能核心问题而已。多数情况并非核心原因。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先换个intel的板子点看 必须插上两个供电哈,如果点的亮就是BIOS不兼容造成的可以刷bios。如果还是不来菜 ...

问个题外话, 你的头像是不是韩国女星团TARA里的全宝蓝,?

网友:
高端显卡一般刷bios加焊gpu,换芯片的就算了`1

网友:
按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搞BIOS,然后搞核心。

网友D:
我也有几个显卡,各组供电正常,晶振换了,BIOS刷了,但是仍然没反应。网上说用软件测试,怎么用呀,机器都不显示怎么测是哪个显存坏掉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几个显卡,各组供电正常,晶振换了,BIOS刷了,但是仍然没反应。网上说用软件测试,怎么用呀,机器都 ...

不显示是没法用软件测的,还是得老老实实查电路,查电压,肯定是有哪项电压没出来,或者就是显存短路,再或者就是GPU虚焊了。

网友:
桥的可能性比较大点,果断焊桥

网友:
应该是bios的问题!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最近也遇到过9800GT和HD4870x2 都 是卡2B不走的,不过今天修的这张HD4870X2,它是过了N久了以后就跑过去了( ...

根据你所描述的情况,分析出故障的原因在核心,是不是有点草率?首先,2B的的故障原因就有很多种,不能一概而论。其次,如果是核心的问题,那应该换好的核心就能解决,这种故障也就不是那么让人头疼了,可实际上并非如此简单。很多人首先想到的都是换核心,可是结果呢?
显卡的故障表现其实不难理解,可你的思路让人不可理解,分析来,分析去,多只不过是在做猜测,卡既然已经能够偶尔点亮,而且测出来花屏故障的所在,为何不先把花屏修好呢?修好了花屏,看看是不是还卡在2B不走呢?正常应该这样考虑问题的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E:
根据你所描述的情况,分析出故障的原因在核心,是不是有点草率?首先,2B的的故障原因就有很多种,不能一 ...

我遇到的HD4870x2 是因为核心虚焊造成2B不过,难道我这样也叫做草率?我只针对我遇到的这张卡,2B故障所做的一些分析,并没有说全部卡2B的显卡都是这样,你何以定论说我的思路不可理解??

况且我这张显卡现在已经修好了,它的过程应该是这样的,先是花屏,然后就是卡2B,因为显存认不到了而卡的2B,我将它加焊一次后,2B跑过去了,又变成花屏,所以我重新植了一次球,现在已经正常使用了。

你是高手我知道,但是你总是这样评论人家的长短,自己却不给一点可行性的建议,很多时候让人很难接受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的HD4870x2 是因为核心虚焊造成2B不过,难道我这样也叫做草率?我只针对我遇到的这张卡,2B故障所做 ...

你的帖子里并没有写只是针对你这个卡,所以我误解为是泛指让我们头疼的2B故障。你的帖子里又写了只求大家一起探讨故障的原因,所以才坦率说出我的看法。我并不以为自己是高手,对2B等故障也在探索研究。所以也不可能给出什么好的可行性的建议。我说你已经知道哪里造成的花屏,应该先修好花屏再看是否卡2B,这不就是可行性的建议吗?我并不知道你已经修好了,现在来看,这个建议算的上是可行的吧?所以,你对我的评论也很难让人接受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的帖子里并没有写只是针对你这个卡,所以我误解为是泛指让我们头疼的2B故障。你的帖子里又写了只求大家 ...

话说多了伤感情,论坛是个开放的平台,大家在这里讨论技术问题,都是很开心的,我不想因为我的一堆话而引起大家的不愉快,在此我诚意地向你道歉,技术是要多多交流才能进步的,以后如果什么不懂的地方还得请教你呢,毕竟在显卡维修这块儿,我曾经也是因为得到了你的指点才一路走过来的。特地感谢

网友(点评):
哈哈!不存在伤感情的问题,起码我不会。我比较较真,有时候还会认死理,特别是技术上的东西。但是技术探讨难免有不同的意见,有时候言语也会比较激烈,目的只是为了弄清故障的原因,找出解决的办法。不会涉及其他。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你说的是Intel品牌的主板还是Intel芯片组的主板,? 我用的是技嘉945独显就是Intel平台的主板, 荣生朋友说的 ...

不是你理解那样的  11荣生    我是说可以参照PCIE上的时钟复位 从而找到显卡的时钟和复位的测试点 时钟和复位不是经过电阻到芯片吗?  看过电阻后到主芯片还有没有电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你理解那样的  11荣生    我是说可以参照PCIE上的时钟复位 从而找到显卡的时钟和复位的测试点 时钟和 ...

这个帖子是研究跑2B定死的故障。我说过多次,这种故障的原因很多,排除那些掉一个电感、电压不正常、BIOS不对等等简单的原因,(因为这些都是基本的维修常识,不值一提)最常见的就是显卡能认核心,BIOS也能正常读写(用PCI卡测试),但就是定死在2B不动。
多数PCI-E显卡的时钟、复位信号都是直接进核心的,少数卡时钟有可能经过贴片电容,复位有可能经过一个门电路和0欧姆的电阻。但是它们都很直观,测量也很容易。(A11脚是PORGD,就算它是复位吧)  问题是,这两个信号如果按照你说的有断路不通的话,是不会造成定死在2B上的,连核心都认不到。也就是说,它们和2B的故障没有关系。简单做一下实验就可证明。
请明示我的理解错在哪里?

网友:
好像楼主是说的跑26 你都偏离主题了

网友(点评):
26、2R、2B都是一回事啊,老兄,你连这个都不懂啊?

网友(点评):
2B 26 2A 2R是一个道理,不同诊断卡显示不同而已

网友:
我来说说,现在已经修过的2B的卡G92核心的目前卡2B 26 2A的我发现显存损坏的占大部分,具体方法是1.收集128BIT 192BIT等BIOS,显存需要对应品牌,我修好的那张98就是用1GB的显存其中一个坏了,核心是G92-286-B1,卡2B的, 我用G92-270-A2 512M的BIOS刷进去能亮了,并且MATS测试其中一颗显存故障,开始因为没有显存,这个显存是A2号,我将A1 A2进行调换后发现错误代码也跟着动了,故判断显存损坏,修显卡切记来不来就BGA,上次卡2B就因为听了论坛上别人说的做BGA,于是打坏了一颗G94核心。
2.另外造成2B的是掉电感的,位置在核心的辅助供电上,这种问题可目测解决。
3.BIOS故障,这种估计100张卡里就那么1-2张。
4.我只修好一张PCI-E通道上耦合电容短路造成2B的卡。
5.其他的我遇到2B的都是核心坏的卡并且能找到问题点。
6.还遇到一张卡是核心后的高频滤波短路造成的2B,当时拆了核心 上电炸了个高频滤波电容,差点没把我吓死,发现后面的电容烧断 换了后,重新打上核心后亮机,我判断可能这个电容之前没完全短路,而拆了核心后导致电流完全流向该电容,型号是9600GT 凄惨红
7.还有一些造成2B的原因,目前还在研究中。

另外修96 98的修的多,A卡修的少,还需要向大家请教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596870-1-1.html 这贴的问题,我还有一些不确定的问题想刨根问底,谢了!

网友(点评):
说的是。只是不容易找到你所说的合适的BIOS。这种故障的难点就是不容易检测出哪里的显存及其对应的核心部分有问题。检测出来了,也就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