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求助 针脚定义的术语翻译

楼主(2012-11-24):
小时候读书没读好, 看到ABC就想睡觉,  麻烦各位帮我翻译下这个针脚的定义翻译 谢谢

网友:
bst 升压的  in是主电压把  3脚应该是开启信号 shdn  4脚芯片小部分供电的  模拟电路供电  5脚是低端管驱动脚  6脚是接地的  7脚是反馈把好像???  8脚是高端管驱动脚

网友:
1 BST上MOSFET浮动自举电源。BST和SW引脚之间连接一个电容,拥有这个自举电压高侧MOSFET切换。推荐的电容值是100 nF和1.0之间? F.需要一个外部二极管的ADP3110A。
2在逻辑电平输入。该引脚具有初级的驱动器输出的控制。
3 OD输出禁用。当低,无法正常运作,迫使DRVH和DRVL低。
4 VCC输入电源。 A 1.0 U F的陶瓷电容应该从这个引脚连接到PGND。
5较低的MOSFET的的DRVL输出驱动器。
6 PGND电源地。应密切连接到较低的MOSFET的源。
7 SWN开关节点。连接到上层MOSFET的源。
8 DRVH上MOSFET的输出驱动。

谷歌翻译总会用吧,自己多动手,经验都 是练出来的。

是的

网友:
楼上两位说的都很好,楼主下次遇到这种情况百度一下就OK了,快捷方便

网友:
都是高手啊。哈哈

网友:
对   百度呗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

网友:
说的很详细,向你学习了。

网友:
英语用处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