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修 lenovoG460进水 点火回路问题

楼主(2012-11-24):
机器型号 :lenovo G460
板号:LA-5751图纸论坛有,需要的也可以MI我
故障进水,一修机
先上图 进水位置

这个位置位于键盘右上角,进水后比较容易出故障。

进水 处理 经过 擦 刷 吹 烤后,通电测试
无待机电压,无公共点电压。
仁宝的机器 点火回路的原理不多赘述了。

飞线后解决
》》1.为防止日后出问题把进水的电阻都加焊了一遍
       2.该机器保护隔离设计在主板的两面不便于测量
       3.本机器主板上没有元件标号。为了大家维修方便上图。

上图对应部位于1图红圈内,此处多精密电阻,和比较器相连。

》》天愈凉 维修勿忘加衣裳
看过的记得支持下

不错...

网友:
支持一下。PACIN的电压是多少伏啊?

网友:
有图有真相,“钱途”大大的

网友:
这个还是比较好修的!!!

网友:
厉害。。。。。术业有专功。。。。

网友A:
啊哈?出新品啦。虽然问题不大,可是有钱赚就好啦,帅哥,这机器收了多少钱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啊哈?出新品啦。虽然问题不大,可是有钱赚就好啦,帅哥,这机器收了多少钱哈

其实好多你所谓的新品 没时间写上来 这个案例 也不单单是ADAPTER检测有问题  预充电电路也有问题 这里没写 ……主要是记录那几个原件标号

》欣悦最近生意如何

网友:
        看懂了PR21进水腐蚀了。飞VIN 到PR21 1脚,PACIN输出有3.3V了。隔离保护就正常了。其他修这样的故障还是比较好修,只要细心去查,总会i修好的。

网友(2012-12-24):
点火回路,修的还比较顺利。。。